p8h61 r2.0

楼主(2017-02-17):
这个主板除了CPU电压没有,其他都正常,什么问题啊,求解
cpu

网友:
既然缺CPU电压,那么就围绕6系列芯片CPU电压工作条件来入手

网友:
估计是三极管问题

网友:
看看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测量下VCORE_EN

网友:
关键我不知道芯片的EN是哪个脚啊

网友:
是不是所以芯片的EN脚都是同一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