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有串号无调制解调器

楼主(2017-02-17):
奇葩问题,通用有串号没有调制解调器,第一次遇到。偶尔有调制解调器,这时打112电流偏大,基带供电和阻值,以及周边都正常,无大神指点。从下手。求
苹果

网友:
电流偏大 可能有微短 这样的就不好查了

网友:
看样子是有一点点短路哦,仔细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
一会有调制一会没有调制,就查基带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有点 虚汗了,或者半掉不掉在那里,通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