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开机 2个小时 准时掉电

楼主(2017-02-17):
DELL M1330 开机 2个小时 准时掉电 进pe不掉点 系统做过 清过灰 就是两个小时准时掉电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怎么解决
掉电

网友:
准时掉电 刷BIOS 试试吧

网友:
一般定时掉电多和bios有关

网友:
这么准时?2小时一到就立马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