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一半黑屏

楼主(2017-02-17):
4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屏幕一半显示一半黑屏 ,看一会黑屏部分慢慢显示。显示后正常观看。  高手分析一下什么毛病。  售后说屏坏了要换屏。

网友A:
上个故障图片看看

网友:
没有截图不好说,,,,,

网友:
可能边板排线有接触不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某地方虚焊,热一会又好了(没图,只能猜测)

网友:
也可能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出问题了,要是背光的话,直接就黑屏了的

网友:
还是上个图吧

网友:
可能TAB软排虚了   找压屏的应该可以好

网友:
这种大屏,屏电路是分开的,代换一下逻辑板试试吧。

网友:
像是屏坏了  多是逻辑班上的故障

网友:
考虑背光系统  供电  高压板   灯条 灯管,有条件代换高压板 恒流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故障图片看看

客户还没拿过来,只是他形容的情况

网友:
像是虚焊了的样子

网友:
没图没型号的谁给你支招啊

网友:
没图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看样子是逻辑板排线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售后说得没错,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上的逻辑板坏啦。

网友:
大个子的屏逻辑板是可以换的

网友:
测试一下逻辑板正常吗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多点,具体还得看图

网友:
灯条出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