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高压条

楼主(2017-02-17):
因为是第一次,有点害怕,改好了量电呀,不正常,最好慢慢找,是自己粗心把线接错了,还好有惊无险,最后完美改好,

网友:
下回,记得改高压版的时候测试点电压量好,确定该改那条线的时候在去改

网友:
没看明白,是把外接的升压条电源供电线接错了,还是信号线接错?

网友:
小白该的 主要一下 测量电压

网友:
一定要弄清楚了再接线。否则后果严重啊。

网友:
电源 地 adj 。
就三条线。只要细心些。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建议还是修复原板稳定一点

网友:
看着是三星显示器,给初次改的加分鼓励。

网友A:
有了第一次 以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
这种颜色的高压板?没用过 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次都是的以后就会好的,改高压板得把12伏断掉,不断有可能会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了第一次 以后就很简单了

句容,你是第几次了

网友:
高压部分,我换过高压包,换过高压包附近电容,还换过灯管插口,其他没怎么敢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句容,你是第几次了

我以经是第N次了  就刚刚还改了一个

网友:
多改几回就好了

网友:
是把外接的升压条电源做了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经是第N次了  就刚刚还改了一个

老司机,教教我,我还不会呢

网友:
供电  开机   地   亮度调节   只要结对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教教我,我还不会呢

改高压你不会     别闹   太谦虚 也是骄傲的表现

网友:
供电 地 开启信号 三个接对了就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板子看着上边应该标的有标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