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修到怀疑人生 板号la-9641p

楼主(2017-02-17):
接修一台联想g410笔记本,拿过来桥短路。直接换桥。
换完桥开机电流0.6不跑码,有复位。
直接刷bios,开机电流跳变两下亮机。
以为这就结束了。装机拿给客户。客户系统有密码没进去看。
拿给客户能进系统觉得就可以了。
结果客户拿回家一看上不了网,也不认独显。有线无线都用不了
设备管理器里一看都没硬件。
结果以为是BIOS问题,让客户放下来继续修。
结果论坛里下了10几个bios。要么不亮机。要么不认网卡显卡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以为桥没换好,又换了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
求高手指导。论坛里下了10几个bios,淘宝上买了2个都是不显示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谁遇到过

网友:
人呢,没人吗

网友A:
再换南桥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B:
确定bios ok的话 就在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bios ok的话 就在换桥

南桥又换了一个,淘声依旧啊。不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换南桥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南桥又换了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论坛里好多这种问题的。刷bios不认网卡显卡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又换了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论坛里好多这种问题的。刷bios不认网卡显卡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这故障真奇怪

网友D:
这个这个确实要在写号进BIOS,才能认到网卡,显卡,因为你换了桥,比较麻烦,叫维修站写吧,他们有程序

网友:
维修站换板子,也要重新写主机号,条码进BIOS,不然有些功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这个确实要在写号进BIOS,才能认到网卡,显卡,因为你换了桥,比较麻烦,叫维修站写吧,他们有程序

原机器的bios合成me不行吗,非要从新写号,那样子不是麻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这个确实要在写号进BIOS,才能认到网卡,显卡,因为你换了桥,比较麻烦,叫维修站写吧,他们有程序

维修站离得比较远,还有啥办法吗?难道只有换板?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故障,刷写bios都不亮的,别人都说能亮,但是我都刷写不亮

网友E:
楼主 你的机器刷BIOS之前可有备份 有备份 可联系我 q75931534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的机器刷BIOS之前可有备份 有备份 可联系我 q759315349

刷之前没备份啊,联系你有用嘛。

网友:
我这个换了南桥有 背光 没字呀,郁呀闷

网友:
还是bios问题,找吧

网友:
刷之前没备份,有点麻烦了

网友:
BIOS 弄个工厂的试试

网友:
可能时钟电路有问题,显卡网卡都要有时钟才工作

网友(2017-03-19):
我遇到过,,,修好之后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在简单或者复杂的问题刷BIOS 就要有备份BIOS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