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求助

楼主(2017-02-17):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G580问题是加电至0.7多掉到0.19左右然后到待机电流 然后自动重启就这样反复几次 待机0.009不动了 按开关还是一样 电压量了都有唯独没有集显供电 BIOS刷了 内存也换了 Cpu也换了 这个CPU装到其他机子上是正常的 内存也正常 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A:
已经修好 自己给自己顶顶

网友(2017-03-20):
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9-11-06):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 自己给自己顶顶

什么情况,我也有一台样现象

网友:
自己修好了  又不发过程 有什么意思呢????是桥的问题吗?或者是哪个转换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