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等离子电视故障分析

楼主(2017-02-17):
求助·· 实在没法子了,  电视型号是日立P42E101C    故障是通电开关灯不亮,电源板5V有,怀疑主板问题, 某宝买了一块后,还是一个毛病,后又换电源板,还是一个毛病···· 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有懂等离子的大神吗?   对了, 开关上有3.3V 的,   还是有点怀疑主板, 会不会上次买的主板就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A:
除这两块板还有其它的吗?怀疑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这两块板还有其它的吗?怀疑是保护了。

还有一块逻辑板,Y板  , 刚才问到了,上次主板发来发错了,发来的是50寸的

网友B:
这机器,侧面的Y扫描板很容易坏

网友:
后来换回40几寸的班了没

网友C:
看里面 有好多板 4..5快板?

网友:
嗯 好多块板子的 ··· 换个主板还是没用··     换来换去的 哈哈   不应该啊,  只接电源 主板 开关 不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侧面的Y扫描板很容易坏

Y板会不会引起 不开机呢? 现在问题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 而且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里面 有好多板 4..5快板?

坑啊, 对等离子一窍不通··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看样子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坑啊, 对等离子一窍不通··

是好坑 看不懂 呵呵

网友:
主板电源板都换了还不开机,是不是开关坏了啊,或者主板不匹配的

网友:
嘿嘿, 主板 电源板 Y板 Z板 还有个控制的都换了 没什么鸟用·· 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电源有电压不稳定也会导致信号板不正常。

网友:
关键电源 只有附电源有5V3.3  主电源继电器不跳···  , 短接信号 主电源有一个继电器响了 16V 10V也有了, 但是还是少一路电啊··· 总觉得是主板问题······ 没有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