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喇叭接口飞线到耳机接口,声音会小很多

楼主(2017-02-17):
换了喇叭,声卡,驱动和系统,内置喇叭都没声音,飞线实在无奈之举,如图喇叭接口飞线到耳机接口,为什么内置喇叭声音很小声,而且要插入耳机,内置喇叭才会响,求思路。。。

网友:
你也真是奇葩

网友:
因为没有放大

网友:
什么意思,,,,耳机口坏了吧

网友A:
喇叭接口是由功放输出的,耳机与喇叭间转换也同时改变声卡的工作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接口是由功放输出的,耳机与喇叭间转换也同时改变声卡的工作模式。

那有没有没什么办法让内置喇叭声音变大

网友:
学习了 我的 哥

网友:
   很详细   更容易明白

网友:
这都行   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没什么办法让内置喇叭声音变大

加功放啊!

网友C:
没有功放电路声音怎么能大,所有音响喇叭都是需要攻放电路把音频信号放大,好好逛逛hifi论坛吧

网友:
要有功放才行的吧,这样飞肯定不行

网友:
肯定小啊!耳机的功率小啊。

网友D:
改个usb声卡还快啊。

网友:
没有功放啊……

网友:
不过功放,声音当然小了。。。。。。。。。。。。。。。

网友:
检测电路问题,这样搞,不太好

网友:
教你个方法,吧耳机检测改下,让声卡以为耳机一直插入,不用插耳机就会有外因了,你也是想象力丰富,佩服

网友:
直接该usb不就好了可

网友:
声音的电压要求很高

网友:
没有换个耳机插座试下吗??耳机插座里有个切换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个usb声卡还快啊。

客户要求不一样,你要客户出外还带个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要求不一样,你要客户出外还带个音响??

你不会放在机器里么?飞线接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功放电路声音怎么能大,所有音响喇叭都是需要攻放电路把音频信号放大,好好逛逛hifi论坛吧

没有功放芯片呀,直接就是声卡芯片到喇叭接口和耳机接口了

网友:
你在你喉咙声带位置开个口子,让声音不通过口腔,试试声音有多大声?

网友:
没放大,真是高手

网友E:
你这个是没有功放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没有功放功能的

我怀疑是耳机跟喇叭输出功率不一样

网友:
你这样改的不对  加功放小板改吧

网友F:
是不是ALC3223  前几天换过一个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ALC3223  前几天换过一个 换了就好了

是,可我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的我烟花缭乱

网友:
改个功放小板进去

网友:
通道不一样  声卡芯片默认是喇叭通道插耳机才会切换耳机通道 耳机通道连接喇叭不行耳机不需要功放 喇叭需要功放

网友:
这样改行吗。。

网友:
你去看下耳机接口的电路 插入耳机 就切断了 外放 拔出耳机插头 才有外放 有个弹簧片的玩意儿

网友:
输出的声音信号都不一样

还是按部就班的维修吧

网友:
内置喇叭是需要功放来驱动把声音放大的,不然是不会大声响的,耳机就不需要过功放的就可以驱动耳机,看楼主描述的就是功放没正常工作导致的,你的是功放声卡一体,主要查功放条件还有你的是耳机和麦克风公用一个插口啊?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呀 没功放肯定用不了

网友:
应该主板上面供坊芯片看下还有一个是切换耳机的芯片

网友:
耳机跟喇叭功率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样大

网友:
检查功放芯片

网友:
功放查一下呢 你这样飞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