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服务器 维修求助 型号: 7379

楼主(2017-02-17):
如图不跑码。。

测电源输出正常。。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把CPU重新装一下 可能就好了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重新装一下 可能就好了 遇到过

不成

网友B:
U的供电正常不?没检测到U。

网友:
各大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的供电正常不?没检测到U。

U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