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USB的问题

楼主(2017-02-17):
板型:ASUS P5KPL-AM SE rev:2.01G
故障:可开机显示,能进进系统,就是USB口不认设备,测量电压和各USB数据脚对地阻值都正常,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
只有更换南桥

网友:
查USB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oc#信号看看 在考虑桥

网友A:
这个也测量过了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测量过了正常

那就可能果知挂了  桥是什么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能果知挂了  桥是什么桥

桥是NH82801GB的

网友:
GB的桥  坏得特别多

网友:
是不是USB3驱动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