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S24C650PL---LED液晶显示器BIOS程序

楼主(2017-02-17):
求三星S24C650PL---LED液晶显示器BIOS程序

网友:
论坛没有的话就去某宝看看 应该有的

网友:
这个网上找不到的,只能到淘宝找找了

网友:
楼主找到了记得在论坛分享下了

网友:
LZ,给个土方法,简单快捷有效。三星通病,不插信号显示无信号,插上信号黑屏。其实并不全是bios的问题。我做家电的时候修DVD特别多,修出来的经验就是存储器(简单叫这个吧,或者记忆芯片也行),三星的机器,特别是20以上的,都会有一颗24C08的存储器,如果故障是我说的通病,拆掉24c08(24cs08),然后找一颗24c08或者24c16
,这个芯片型号只能大不能小,24c32太大也不行。你换一颗,马上好......然后换下来的240c8,你留着换给下一个机器,这芯片估摸着是上机自动清空。DVD无伴音就是这玩意作怪...码子不容易,bios找不到要花钱~~~~我是不是该考虑下发个帖子....

网友:
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