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17):
七彩虹CF-G6-MX无CPU供电,瞬间有VCORE电压,触发后不掉电。条件都满足,更换主控,故障依旧。更换协控,问题解决。亮机后备份BIOS,绝对OK.
主控RT8859M,协控不知道什么型号,找料板换的。有谁知道,请告知,谢谢!

CF-G6-MX REV2.8.rar

网友A:
楼主什么是主控什么是协控啊,你讲的太简单了我啥都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是主控什么是协控啊,你讲的太简单了我啥都没看懂

主控RT8859M,协控不知道什么型号,找料板换的。有谁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控RT8859M,协控不知道什么型号,找料板换的。有谁知道,请告知,谢谢!

哦 ,那个是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那个是驱动芯片

24脚的芯片,小4P附件

网友: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协控一般是BD芯片

网友:
没有打驱动的值吗,随便换的?

网友:
如果 表面是写着 BD=XX  那个好像叫 RT9605B

网友:
这个主控芯片有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
我正好需要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