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设置第一个路由器 不让下面在加入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7-02-17):
如何设置第一个路由器 不让下面在加入无线路由器
路由器

网友:


网友:
可以在路由器里面设置mac控制,控制别人加入不了无线网

网友:
mac地址绑定

网友(2017-04-08):
这样别人只要用你绑定的地址作为路由器的地址就行了哦。

网友:
学习网络知识,了解无线网络

网友:
楼上说的MAC行不行,人家下级路由克隆MAC地址呢?

网友:
改了默认网关,关掉dhcp 手动设置静态IP上网,目前只有扫描网关的软件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