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胜利万用表加外接电源

楼主(2017-02-17):
国产胜利70C万用表,按键式的,内部有一个继电器,比较耗电,买的充电电池也撑不了多久。于是一直想改外接电源,今天有点时间搞一下。先看电源:忘了是什么的电源了,以前是6V-300mA改造一下,加保险、上7805、加拆机红宝石滤波电容、加5V稳压二极管、改个USB输出口。最后测试了一下能输出400mA的电流,但7805发热比较厉害(忘了测7805输入是多少V,为什么会这么热呢?压差太大)。这个不影响,400mA手持表足够了。

万用表带有T形USB接口从这里飞两根线就OK了。

再从主板上拆一个1117A(没有找到3.3V的)要找两个电阻来调整输出脚电压,最好找的电阻470欧。用论坛的软件计算一下330欧的电阻就比较合适。

外接电源和电池并连。焊接好了之后。下面就是测试。

3.048V电压很合适啊。最重要的测试就是用外接电源测一下220V看会不会发生情况(请无视我这里的电压有多高)。

再来对比一下外接电源和内置电池测量直流电压,手里没有基准,随手了抓了一个摔坏的I6电池临时作一下电压基准。请看电池仓和外接USB线。说明直流电压也能正常。

再也不怕万用表没有电了,平时不大移动表的时候可以一直插着外接电源。要临移动一下或者外出,拔掉USB线就OK。如果外出遇到没有电了,找个手机充电器插上给电池充一会儿电就好(充电电池的原配充电器是300mA的,我这变压器和7805给电池充电都还行)。这下不怕了。

网友:
只是这样使用着不方便

网友:
搞一个可充电的电池

网友:
请把你的家伙什收拾干净点儿,看着也舒服点儿!

网友A:
可以买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比较好用,可以反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比较好用,可以反复使用

充电电池 品胜的 我有 但是 那个电池电充多次以后就像手机的电池一样 越来越不耐用  再有就是我 用不起福禄克 我都还是用三十多块的表  估计是表也比较耗电

网友:
改用铝电池和充电模块不就更加方便吗。

网友:
  这招好~   一年下来省了不少电池!  适合室内操作人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池 品胜的 我有 但是 那个电池电充多次以后就像手机的电池一样 越来越不耐用  再有就是我 用不起福 ...

福禄克万用表现在也不是很贵,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万用表现在也不是很贵,可以买一个了

这个表这个东西 如果想要快 还得上示波器 才够快 我用这个表修那个故障可以差不多  没有要求很高的精度 示波器我也没有 哈哈 修掉电的时候就头痛了  809f也没有  这下手上有一个9012也开始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这个东西 如果想要快 还得上示波器 才够快 我用这个表修那个故障可以差不多  没有要求很高的精度  ...

数字示波器和809f我都有的,呵呵,我觉得809f是应该买一个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电池,耐用

网友:
在店面上最好用台表,不用电池,用交流电,也不用旋转,不担心接触不良,

福禄克的价格,专业的享受,支持国产。

网友C:
两块锂电池串联8V多,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块锂电池串联8V多,正常使用。

你这样改造也不错,也可以充电吧?

网友:
因为半年才充电,所以不加保护板,用稳压电源4.2v单独充。

网友:
外接 的确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