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7-02-17):
关于PWM的自举升压电路,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了,去年在迅维也系统的学了一遍,今日复习视频,竟被简单的PWM电路给困扰了,百思不得其解,实乃汗颜,求大神告知。
我知道有人会说关于自举电容的资料论坛上一大堆,我也知道会有人说百度上一查一大片,我还知道会有人说我恶意灌水贴,可是我今天因为这个自举电路查了整整一天,是真搞不懂了,求大神告知。
我所不明白的是,这个电容式自举升压电路 ,其核心关键是必须要有波形,有了波形,才会将电容里的电压往上一顶,相当于两个电压叠加的效果,从而达到升压,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再看下图 ,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PWM电路,
  【a】BOOT脚5v由芯片内部或外部线性电压提供,并经二极管给自举电容2脚充电,电容另一端接PHASE。
  【b】当芯片内部发出开启信号时,输出UGATE电压,来源于BOOT电压5v。
  【c】因为场管大于4.5v才完全导通,故:此时上管只导通了0.5v。
  【d】0.5v经自举电容升压变为0.5+5=5.5v,想要电容正负极性颠倒,就必须先驱除里面的所有反电压,即上管导通的0.5v,与电容里的5v反电压叠加,相当于两电池串联,即BOOT脚位为5.5v。

  然后呢,然后第【f】步就是上管G极5.5v,使场管导通1v,然后使boost脚电压升压成1v+5v=6v吗,可是波形呢?电容自举升压应该要有波形啊,这样根本没法升压呀,也就是说在第【f】步之前,应该要有芯片内部线性5v经内部二极管再次给电容2脚充电到5v,这样电容才能升压啊,可是要想让电容的2脚再次5v,1脚要有低电平才对,难道说上管G极在自举升压到24v之前,还在与下管交替导通吗?这时候应该还不到上下管交替导通的时候吧

彻底蒙了,求大神告告知

网友:
和倍压整流电路原理差不多

网友:
因为场管大于4.5v才完全导通,故:此时上管只导通了0.5v。

这句话有问题,你用示波器实际抓下波看看

网友:
你自己看上管AO4466的手册。第2个图,Vgs=3.6V,Vds=5V条件下,MOS管已经可以通过15A的电流了
而你的图纸里Vgs至少四伏多,Vds至少等于电池电压(大于5V),此时MOS管能通过的电流更是大于15A了

网友:
BOOT脚发出的每一个方波都已经完成过一次自举升压过程了,而且是一瞬间形成的

网友:
电感前段是一个波形,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波,看一下峰值就知道了

网友:
研究的很精通了。。

网友:
其实楼主已经都会了,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