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x4400机主板

楼主(2017-02-17):
hp wx4400机主板原先正常,将BIOS中"安全"选项全部设置为允许后,再开机重启黑屏,不跑码(00-ae),电池放电,清除BIOS均无果。
但BIOS应该还在工作,因为拔掉CPU供电插头及不上CPU均有正确的声响报警,请高手指点,谢谢
cpu
cpu供电
黑屏

网友:
更改的是
Device Security (设备安全保护)之下的
embedded security device(嵌入式安全设备)为允许
保存重启后,从00-ae,卡死,没有任何报警,但断开CPU供电或不上CPU都有正确的声响报警。
不知道如何能恢复设置?

网友:
为什么要更改呢

网友:
是原装机吗,有些主板确实很奇怪,一旦动了cmos电池开机都开不了了,不要轻易去动他

网友:
CMOS放电试试吧,实在不行找个BIOS来刷下。

网友:
CMOS放电,清除都无效,
主板CMOS很刁,增加或减少一个硬件都会报警,都要进CNOS重启,现在的现象应该是没有检测到硬件,
重刷BIOS是一个可选项,但是风险也很大,天知道会有什么幺蛾子,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吗?
记得有台笔记本被加了开机密码,无法开机,各种方法都试过,无效,最后是通过并口硬解密的,
期望有高手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