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Y60p-b95

楼主(2017-02-17):
机器型号:神舟优雅A460p-b95
接机故障:按开关,指示灯亮下即灭,估计掉电
故障分析:插可调电源,电流到0.3掉电。
       拆机发现此机为华硕代工主板,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板号。最后发现在CPU座背面,被上风扇的铁片挡住,A24。论坛搜素找了半天图纸,只找到点位图,却没有电路图。又搜索A460p,结果下载的图纸是别的机器的,不符合。实在没法就只看点位修。
       接上可调电源,想测量少什么电压,结果没按开关自己触发了(估计是因为BIOS放电了),电流0.34,指示灯闪烁,也不掉电了。心想管他呢,按照掉电修。CPU供电没有,集显供电没有,不想测其他了,直接测内存,发现有电压但是电压只0.25,看来罪魁祸首出来了。你知道没图纸只看点位的心情吗,算了,不骂人了。

除了能看到基本供电之外,别的什么EN LDO都不知道是哪个,还有就是妈的这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上面的字看不见,放大镜也看不见。想找芯片的PDF资料都没办法。结果测试到这个+5VO的时候,发现不对,没电压。

图一

图二
右击查看相连的原件,除了这几个,其他都是待机电路上的。图一的R8400也是没电,可是测到图二的R8205却有5V的电压,断线了。飞了一根线过去,插上可调电源,还是自动触发,电流到0.4多,还是开关灯闪烁,无后续动作。测量内存电压出来了1.5V,但是电压不正常,0.x-1.5V来回跳,看了1.05V也是来回跳。看来问题出在控制信号上。一般内存的电压都是S3直接控制输出的,所以知道查了内存芯片的第10和11脚,S3和S5都是跳变。

PM_RSMRST#跳变,就连*脏话*PM_PWRBTN#也跳,来回的跳,估计这就是开关指示灯闪烁的原因了。查了EC点位图上能看到的EC供电也正常,最后查了EC_RST#

下面并排的两个二极管好找,就直接测量了D3202和R3204的中间,还是跳,但是R3204另外一头却是稳定3.3。直接用烙铁翘了R3204,一坨锡连一起,插上电源,OK,开关灯不再闪烁,测量1.05,1.5都稳定输出。可问题是可调电源到0.45,无动作。最后发现一个管子,有个3.3的进,但是却明显的没有转换出电压。开始以为是个3.3V的后继开关管子,看了引脚排列不像。看了点位才知道是1.8v的转换电路。

3脚3.3,6脚无输出。这他妈就看不懂了。其他脚都什么信号,还好这个芯片上的字看得见(忘了什么型号了,笔记本装好了,不想再拆开看),查了PDF,发现4脚应该有5V的,结果没有。

上了R8400,这就他妈巧了,刚才飞的线就在R8400的另外一脚,懒得去找电阻换上,直接去掉R8400,刚才飞的那个线直接把两脚一连,通电,电流明显不一样。接屏测试,OK!维修结束。

好久没发帖了,下载分扣的都降级了。之前铜牌的。麻烦大神们多加点分哈!!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啊,怎么都没人

网友:
楼主技术挺牛B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

网友A:
我宁愿有点位没有图纸,点位招零件很方便,关键的一些net脚信号也都能找到,除了时序,图纸有的功能点位都有。如果只有图纸,即使你按时序来修,你的板子要是没有零件位置号、没有丝印,修的欲望都没有了

网友:
点位图比图纸好看    图纸比较好分析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太痛苦了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修!!!

网友:
没图纸都可以修成这样  很厉害啊

网友:
超*脏话* 看着就就头疼了 楼主真是牛逼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好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有点位没有图纸,点位招零件很方便,关键的一些net脚信号也都能找到,除了时序,图纸有的功能点位都 ...

其实老兄说的对,asus的板子,有PDF没点位才真是最闹心的。用PDF分析出了故障,却找不到坏件的位置,想想就心酸

网友B:
ec复位出问题 导致指示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复位出问题 导致指示灯不正常

算是吧。不过这机器时序感觉有点逗,好多机器ec复位不正常是没待机电压的。也有可能是因为ecrst不是没有,而是低,才有3.3和5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多故障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