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6不触发请教

楼主(2017-02-17):
朋友拿过来一块15-3546主板,不鉵发,待机3V5V都有。EC是NCPE285PA0DX,按开关PSL_IN2#有跳变不加电。刷过BIOS换过EC,BIOS芯片接电瞬间有波型,应该是读取BIOS内容了。EC供电 3D3V_AUX_KBC 3.3v , EC复位ECRST# 3.3v, LID_CLOSE#合盖信号 3.3v,  AC_IN_KBC#低电平,RTCVCC 3.3V 、RTCRST# 3.3V 、SRTCRST# 3.3v ,没有发出RSMRST#信号。
还有就是看时序KBC_PWRBTN#有跳变后才出3D3V_AUX_KBC、S5_ENABLE??这里不明白是DC模式这样?还是说上面那些都提前出来了?到这里没有思路了,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2-19 15:36):
谁知道3D3V_AUX_KBC、S5_ENABLE是按开关后出来的还是待机时就有?谢谢!

网友:
没修道呢,帮顶下

网友A:
之前修过一个,我换EC好了,也搞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过一个,我换EC好了,也搞了好久

这个我也换过EC

网友:
换EC 刷BIOS 然后就查EC 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广达的特点 内存待机就有 按下开关才有RSMRST   上面你发的图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的特点 内存待机就有 按下开关才有RSMRST   上面你发的图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了

按下图的话是不是RSMRST#_KBC要在按开关之前出来?这里和上面那个图搞不明白,我换了一个NPCE795PA0DX(论坛里都说和NPCE285PA0DX通用的,285的手头没有了)待机只有0.004,3D3V_AUX_KBC没出来,受控PSL_OUT#,按上面那图是按开关后发出这个信号使能3D3V_AUX_KBC。现在是按开关PSL_OUT#保持3V不变。之前待机时3D3V_PWR、5V_PWR是有的,换过一片NPCE285PA0DX按开关RSMRST#_KBC也是没变化。实在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C:
你BIOS刷回去  你换了EC的话,
有些笔记本就是有点神经
你换了EC不刷BIOS能亮  但是有些 必须刷bIOS又要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BIOS刷回去  你换了EC的话,
有些笔记本就是有点神经
你换了EC不刷BIOS能亮  但是有些 必须刷bIOS又要 ...

BIOS刷原来的和新的一样的效果

网友(2019-05-08):
3D3V_AUX_KBC、S5_ENABLE从你的时序来看。明显是触发后发出的

网友:
你测下RSMRST  对地阻值 正常 EC条件满足后就会发出的   关于S5-EN 是按开关后出来的

网友:
适配器模式下3v,5v PWM 待机就有的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型号。。。。。。。。。。。。。。。。。。。。。。。。。。。。。。。。。也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