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4300

楼主(2017-02-17):
用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一接上电源就会断电重启,求思路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保护隔离出了问题吗 ??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问题不大

网友:
仔细分析下,看看图纸

网友:
跟着感觉走

网友:
看来和我一样的小白挺多啊

网友:
接电源.不上电池.是否同样问题

网友:
换维修电源试试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查下

网友:
保护隔离部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