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53-bm eg52-bm mb 14222-1 BIOS 通病

楼主(2017-02-17):
ea53-bm eg52-bm mb 14222-1 BIOS
集成1.8v bios
bios和屏线通病,  有时候能开机不显示,可能是屏线脱落,不是BIOS问题。  先检查屏幕上的排线是否脱落。

ea53-bm eg52-bm mb 14222-1.rar

网友A:
机器型号呢?可否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刷就开机

网友(2017-03-29):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呢?可否分享?

宏基ES1-512-C2QA

网友B:
这个版号是HP的嘛?怎么跟我这个宏基的一样?重点提一下刷了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号是HP的嘛?怎么跟我这个宏基的一样?重点提一下刷了不开机!

ACER的板子

网友(2017-08-18):
掉电能解决吗,下载下来刷个试试。。。。。

网友(2018-07-21):
有个发掉电反复自动上电的,,,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刷了以后机器是可以开机了,但是界面写着没有可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