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维修LA-6751P掉电

楼主(2017-02-17):
故障:触发掉电
型号:联想G470,目前不知能否修好,自学小白求 鼓励

上图

我的思路:
既然能触发,3V、5V应该可以出来了,不过还是测一下,的确出来了

按开关触发一次,发现电流到大约0.16就掉,掉了再去量3V、5V,发现待机正常,说明不属于保护掉电,3V、5V图片我就不重拍了,借用上面的2个图

测触发瞬间各大电压情况,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示波器打了一下,瞬间的动作也是没有

查CPU供电芯片95831条件,23脚18V供电正常,22脚30脚31脚上拉的+5VS一起来就掉,看样子像是电压没转换过来,抓了一下+5VS的波

查+5VS转换电路,这是转换电路图纸和实际元件位置,继续测量

+5ALW是正常的,要想+5VS出来,需要Q110截止,量Q110的控制极,波形如下

G极已经有了下拉动作,但不久便又变为高电平,追查G极,G极电压来自于SUSP,SUP又由SUSP#转换

量SUSP#,也就是Q117的G极,发现问题,SUSP#被异常拉低了,换掉Q1117

果真不掉电了,电流上了!但是上到0.24竟然卡住不动了,难道这是CPU供电还是没出的节奏?

多次尝试出发后,发现无待机了,断电打3V、5V电感阻值,3V电感的前级只有几十欧姆,竟然TM的短路了,待机芯片被我玩坏掉了...摸了一下发烫,哎......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按时序把所有供电都测一下

网友:
会用示波器可比我们强呀。

网友:
既然查到了cpu电压没出来,瞬间也没动作,只能查芯片本身需要的一些条件满足没,没满足,接着向前推,满足了,换芯片试一试吧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
楼主,最终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好像没说完全吧,没看明白

网友:
是cpu供电还没有出吗,继续查条件啊,坐等更新

网友:
昨天晚上9点老板把门给关了,今天继续更新,不过好像不能继续编辑了?

网友:
把待机芯片换好后,上电发现还是0.2A电流短路,不过待机芯片已经不发烫了,而且3秒后会自动断电保护,看样子还有地方有短路,继续打5V电感处阻值,已经上到140欧姆左右了,既然这样,我们来进行烧鸡大法吧,可调电源用5V电压开始烧,因为短路的芯片被我换掉了我就不再换回去演示了,所以电流是0.00

网友:
发现了烫手的芯片在这里,已经找了一个好的换上去了,坏的芯片丝印是BPIZA,提供1.8VS供电

网友:
哎 从头开始修吧

网友:
掉电最好用示波器对比修,

网友:
重新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一路走高,但是到了0.66就不动了,好吧,继续修,打内存SMDATA看看有没有过内存,有电压没波形,没过内存

网友:
你这修的真累

网友:
联想一般后级电压没出掉电的多。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

网友:
上电到0.6的时候继续量各大电压,原来还是CPU供电没出,怪不得没读内存,量各种条件,发现之前的供电全都正常了,BOOT脚在上电时也有了启动电压,打UGATE脚波形,发现问题,无电压,无波形,量UGATE相连的上管的G极,发现UGATE脚与PHASE相位脚短路,但到底是管子的问题还是95831的问题呢?我们先拆那2个上管,发现还是短,那么就是芯片问题了,拆掉芯片,正常了

网友:
这是自学的么,看着很厉害

网友:
刚刚有客户来修台式机,USB过流保护,检修发现不是分压电阻的问题,是USB接口短路了,拨开里面短路的针就好了,下面我们继续

23脚 VIN 18.8V正常
22脚 VDD 5V正常
31脚 VCCP 5V正常
30脚 PWM3 5V正常
4脚 SDA 、5脚 ALERT#、6脚 SCLK   ,1.07V 都正常
7脚 VR_ON 开启电压 3.3V正常
好像条件都正常了,那么我们再去看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