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开机显示fastboot&rescue mode

楼主(2017-02-17):
华为手机开机就显示fastboot&rescue mode 然后什么都做不了 只好拆电池  然后音量上下键和电源键一起按 还是出现这个 求解

网友:
工程模式,用电脑线刷试试。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试试  我没见过这故障

网友:
没解锁的后果吧,我有试过换主板才好了

网友:
数据线连接电脑试试刷机。

网友:
工程模式,用电脑线刷试试

网友:
只能刷机先试试再说

网友:
用电脑线刷看看

网友A:
你的软件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能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能给个吗

花钱买的  你可以搜索下一线通马云家

网友:
这个不就是系统有问题么。。。重新线刷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