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大花 bios里乱码是 芯片还是显存

楼主(2017-02-17):
如图 这是显存还是核心问题

网友:
存存的问题吧

网友:
100%显存问题

网友:
很像显存。。。

网友:
显存 干 干 干

网友:
确实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换下内存  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是显存  要测试哪个显存

网友A:
如果是三星或者海力士的显存,那就干不解释。如果是奇梦达,或者镁光,那最好还是软件测试下再做分析。

网友:
大家都说是显存的问题,我期待楼主修好解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品牌机的gt530de 显卡 8个显存 mats没有5系列的 暂时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星或者海力士的显存,那就干不解释。如果是奇梦达,或者镁光,那最好还是软件测试下再做分析。

版主,你好!请问你用软件测试分析用的是什么软件?能发一个给我吗?我的QQ10148554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请问你用软件测试分析用的是什么软件?能发一个给我吗?我的QQ1014855456

我只有测试费米核心的MATS软件。别的都没有。再说,你连什么卡的型号都没说明。

网友:
关键问题是你要知道是哪一个显存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