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看下我的印机机故障可能在哪一块?

楼主(2017-02-17):
机器型号为理光MP1800,故障主要是两头有黑 条,中间有一根线。放大缩小都是一样的。

网友:
鼓芯的问题

网友:
跟着感觉走

网友:
就是硒鼓的问题,。。、、

网友:
扫描灯检查一下

网友:
打印一张看看有没有黑边。如果也有,多半是鼓芯有问题。

网友:
扫描有黑边打印无黑边那就是扫描模块的故障  反之则是硒鼓的问题  感光鼓破损会这样  海绵充电辊过脏也会这样   大胆的拆机清洁先

网友:
换感光鼓,还有刮板。

网友:
如果是缩放都一样的话检查一下扫描头CCD和耗材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
感觉还是充电部分或者,刮板的问题

网友:
背面脏是什么原因,这故障和定影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长边进纸还是短边进纸  一般应该是硒鼓的问题  漏粉了吧

网友:
是复印的还是打印的,最好是复印打印 你都测试一下,如果打印复印都有这个问题,一般为硒鼓鼓芯、刮板、废粉满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