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楼主(2017-02-17):
电脑一开机就显示无视频输入,接着进入睡眠模式。之后就没有反映了 开机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玩了很久后关机了在开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反反复复。是怎么回事。电脑是集成显卡。内存条擦了n次。就是不可以
显卡
电脑

网友:
修咯
,有问题的吗

网友:
主板没工作,显示器当然自动进入睡眠了。

网友:
说明一下是什么机型,,,。。

网友:
插个诊断卡看看跑没跑马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刷个blos程序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先把主机上的配件换个边,确定到某个具体部件后再说。

网友:
楼主按轩辕版主的办法做。可能是主板上有什么接触不好的地方吧。

网友:
这问题大多数是内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