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卡logo

楼主(2017-02-17):
华硕k45dr的机器卡logo  板号da0xy1mb6e0 rev:d   刷过bios  声卡,网卡全拆了,换过南桥,换过EC,还是卡LOGO,把电池接上也一样

网友:
这样机器不好修啊  我今天还有一个联想Z360  和你问题一样

网友:
这样机器不好修的   头痛

网友:
该搞的都搞了  换板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今天不死心又换了一块显卡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对fcH硬盘的偏置电那的名称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电阻

网友:
修不好换人,换人不行,换版!

网友:
不知道是某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板子都折腾成这样了  桥  EC  能想到的都搞了  如果研究技术可以继续研究,如果修好 建议换主板吧 不稳定了

网友:
一般刷完BIOS就是南桥了,别的几率似乎比较小

网友:
主板不好修,先换人都换板!

网友:
我去,全干完了还不行啊!

网友(2017-03-21):
刷bios不管用

网友:
CPU还没换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