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 C2300 不开机故障 请教老师指点

楼主(2017-02-17):
开机按电源灯风扇起转大约5秒ALert灯常亮,风扇停止。。
机器拿来是不通电,检查后确定电源板无输出,更换后,通电了,就这样了,无思路了····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

网友:
会不会是短路保护呢?

网友:
ALert灯常亮的含义是什么?没査查吗!

网友:
电源板的负载正常吗?是不是上一个电源板坏的时候,烧坏什么零件了?新换上的电源板开机后各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看原来的电源板烧的是什么地方的基准去判断分析一下故障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