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只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7-02-17):
N4010笔记本 戴尔的  加点之后 只有1.54V的内存供电。别的供电不出,修哪里呢?

网友:
别的供电为什么不出呢?是因为没有开启信号?还是有了开启信号不出

网友:
s0供电没出,看看开启信号是不是升压来的15v没有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

网友:
再修桥供电

网友:
最后修CPU供电

网友:
找时序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