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WIFI开启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7-02-17):
谁能帮我分析下如何才能让PM_WLAN_EN_L为低,或者说如何开启WIFI,谢谢

网友:
单从电路分析,只要AP  PWR  EN为高电平,其它两信同为高电平或只有一个为高时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AP  PWR  EN为低电平才开启

网友:
或者拆掉Q3805试下

网友:
WIFI模块去掉一个脚位就强制开启

网友:
WIFI开启脚断开就强奸开启啦,也可以断开加个3伏的

网友:
不懂图的话 那就找个一样的好版 对着量才知道啦 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把开启脚对地试试看

网友:
无线有时开不起来 联想得装电源管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厉害了我的楼主

网友:
我觉得也是拆掉Q3805

网友:
Q3805 拆了试试

网友:
我一般都是WAN口好像是20脚直接接3.3 基本都解决了

网友:
低电平有效 就是屏蔽一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