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h61战警 v4.1 bios

楼主(2017-02-17):
故障触发不亮 大概过40秒会重启  没有PCI-E 1X检查卡  插小喇叭 有6声报警 然后过20秒重启
也就懒得去测了各电压了   因为主板还很新   发现网卡芯片有点浸液发霉  洗后看不会腐蚀  但故障依旧
论坛发现有类似故障  是io坏    想想还是刷bios先吧  论坛bios问题也好多
找到bios刷后 完美亮机

亮机bios

网友:
字倒是不少  不过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上要图  。补上
对症下药,保证少走弯路啊

网友:
能报警说明CPU跑马了  一般刷BIOS是第一步

网友:
blos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不亮机的

网友:
配上亮机图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