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影响SSD性能 你信吗?

楼主(2017-02-18):
       自家电脑上发现的。刚百度了一下居然没有任何相关文章,发出来分享下。
       电脑配置:CPU:I5 3470
                      主板:捷波悍马Z68
                      内存:4G 1600*3
                      显卡:影驰GTX650
                      硬盘:希捷1T
                      SSD:亿储120G j13
                      系统:Windows10
      事情经过是这样,本来用的是一个品牌机拆机的电源用了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正常开机关机启动程序也很快,SSD的读取480M左右,写入130左右。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变慢了,开机、读取什么的都还行也能达到机械盘的水平,写入速度就让人着急了几KB到几MB左右的速度。复制一个1G的东西到SSD大概要等1小时左右!够慢吧!特别是用的WIN10有时候一关电脑管家自动启动自带的MSE时候也要卡40分钟左右!不蓝屏不重启不报错就是卡!一直认为杂牌SSD坑人寿命可能要到头了。
      就在年前,换了一个机箱结果电源线不够长,品牌机电源都很短。自己做了几个延长线。想着碰到拆机好点的线长的电源换一个。正好前几天朋友淘汰了个电脑08年左右的下来一个450W的航嘉多核,线都很长。正好装到了自己电脑上。看到这你以为会有什么变化吧?没错!那就是更慢了!而且还开始自动重启了!如果没有这个电源换上来的插曲我根本也不会想到电源会影响SSD的性能,第一个肯定是想到换电源换机箱时候因为插拔了硬盘线之前可能是接触不良才奇慢无比!事实并不是这样!本来想换回自己本来的电源,结果被徒弟拆了!!!拆了!!!(这里绝对没有黑航嘉的意思,因为这个电源已经用了9年了,而且带的还是什么9800GT+Q8300这种用电大户)
      无奈手里又没有好点的拆机电源,没办法自用个新的吧~正好手里有个航嘉jumper500。忍痛拿回家装到了自己电脑上,用了两天不重启了也没想到太多。就在刚才手贱点了一下电脑管家的清理垃圾。居然瞬间就清理完成了!在这之前几百兆的垃圾一般都要等上几分钟。而且还是用电脑管家,如果用系统自带的清理磁盘可能就超过1小时!发现速度正常了,又测试复制到SSD个1g多的魔兽争霸瞬间就复制进去了。删除也是一瞬间!于是又找了一个27g的游戏复制到SSD写入速度居然又回到了130M左右,零散文件的时候也超过40M,估计是1T希捷读取时的寻道能力造成的。

       比较狗血的是就在SSD慢的出奇这个阶段里,机械硬盘居然没有出现过异响、不识别、读写不正常出坏道之类的常规电源功率不足会发生的现象,这也导致我从来就没想过是电源的原因!而且从始至终没有重做过系统没有更新过驱动,除了换了电源没有动过其他东西。

        因为百度上搜索不到任何电源与SSD性能影响的文章。所以就发了出来。没有太专业的测试!就当给大家提个醒,以后发现SSD慢的出奇的时候不要光考虑SSD和其他硬件。电源也会有很大影响!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电源功率对于机械硬盘很重要,垃圾电源就是机械硬盘杀手,固态硬盘感觉还是品牌质量的问题,杂牌的SSD遇到很多兼容性问题。

网友:
普通的机械硬盘对于电源的要求最大了,固态就比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