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00165-A二修进水机,单板自动上电到0.2左右掉电哪位搞过

楼主(2017-02-18):
820-00165-A二修进水机,单板自动上电到0.2左右掉电哪位搞过?

网友:
掉电后查一下上电时序看看是哪个电压没起,很可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说的太简单啦 都不知道你再说什么啦  2修的机器 你就要看之前是什么问题 做了什么 才可以动手啦

网友:
继续按部就班的查供电吧

网友:
说仔细一点

网友:
bios的脚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