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 广达 KL1加电掉电

楼主(2017-02-18):
Lenovo Y450 广达 KL1加电掉电,
废了半天劲查到1.8vusu没出,而且还在外接的板上,
先用热风枪吹了一下电源芯片,开机不掉掉了,以为是修好了,第二天再试,又是老样子,最后看到网友说可能是板上的电容问题,换了一个大个的无极性电容,后来更换了试试,果然好了!

网友A:
看来以后我们写文章须要加权限的了

网友:
1.8转1.8的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B:
楼主,我看图纸没有你说的什么电源芯片啊,图纸上怎么没有产生1.8VSUS的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电压小板  多数是转换电压MOS坏  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图纸没有你说的什么电源芯片啊,图纸上怎么没有产生1.8VSUS的电路啊

他说的应该是小板子 1.8V的供电芯片

网友C:
这种是来加分的吗

网友:
上个图片 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以后我们写文章须要加权限的了

部分通病等 最好加个权限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板上的爱出问题点

网友D:
如果能上个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啥东东,看不太懂啊

网友:
恩 这个问题是比较多

网友:
这机器现在已经快修不到了,通病很多

网友:
通病吧 不过电容还是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呗

网友:
感谢楼主 赐教了

网友:
问题简单 思路正确 学习了  飞线用变压器的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以后我们写文章须要加权限的了

非常支持加权限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显卡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图纸没有你说的什么电源芯片啊,图纸上怎么没有产生1.8VSUS的电路啊

就是外接板上,小板电路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来加分的吗

不喜,请走人!你以为只有那些牛人能发帖吗,新人就不能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上个图纸就更好了

图纸论坛应该有,没有找我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