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能触发不上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18):
联想Y470进水能触发不上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Y470

  【板号】:

图1 联想Y470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

  进水,南桥背面进水,EC处进水。待机正常,触发不上电流,开关面板led灯亮。

图2 联想Y470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对于这种不触发的机器,无非就是开关—EC—南桥,先判断是没有触发动作还是已经有了触发动作但是没有电流动作,于是第一步查EC的118脚PWRBTN有没有高低高的电平跳变给南桥,查得已有。

图3 联想Y470故障维修

  对于这种已有触发动作,但是不上电的机器有两种问题,就是桥没有工作,还有就是转换电压没有转换出来。先查桥的11个条件吧,查得都正常,查SLP信号也正常,判断与南桥没有什么关系了。于是查u46 u47的转换电压,没有转换成功。追查条件,SUSP信号要为低截至Q99和Q100,实测为高。

图4 联想Y470故障维修

图5 联想Y470故障维修

  继续追查,SUSP信号要为低,Q107就要导通,Q107为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所以SUSP#信号要为高,继续追查,SUSP#由EC发出。

图6 联想Y470故障维修

图7 联想Y470故障维修

  追查到此,打开图纸最后一页看一下时序,得知EC要发出SUSP#信号之前要发出SYSON去开启内存供电,查得SYSON没有3.3V。

图8 联想Y470故障维修

  打SYSON对地值为0,查图纸SYSON去的地方,东断西断,查到PU701。

图9 联想Y470故障维修

  看看PU701,唉,打自己一个大耳光,不细心呀。

图10 联想Y470故障维修

  挑到连锡,SYSON对地值恢复正常,测得内存供电正常,再来测SUSP#还是为低,看来可以换EC了,换好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开关,能上电了,好开心,装机,装好再开机,乖乖,什么情况,怎么还是一个样子,拆开,查SYSON,咦,怎么没有3,3V查SLP信号,咦,怎么没有?不能偷懒,查桥的11个条件再查一遍,都正常呀,难道桥坏了?

  不应该呀,看看是不是EC拉低SLP信号,打SLP信号对地值,200多正常呀,真的要换桥?不想换桥,就先换EC吧,毕竟淘宝打磨芯片多,换好EC上电,上电了,这回不能装机了,多试试,果不其然,第二次触发就不上电流了,看来还是EC的原因,左看右看,思考一下,EC附近也进水了,发现几个电阻端倪。查图纸发现是SMB总线的上拉电阻。

  图纸上标注2.2K,但是实测一个几兆欧,一个开路了,但是这几个信号和不上电有关系吗?先不管换掉再说,怀着侥幸心理按下开关,能正常上电了,还是先冷却看看,丢一边过一会看看。

图11 联想Y470故障维修

图12 联想Y470故障维修

  过了半个小时,再拿起这个板子按下开关,一切正常,接下来又试了几个回合,看来真的没有问题了,但是就是不明白这两组SMB信号上拉电阻有问题为什么会导致南桥不发出SLP信号,看来还需要时间去慢慢验证。

  联想Y470系列专题贴http://www.xinxunwei.com/bjbwx/12126647.html

  本文作者:迅维ID:【aini3365338 】

  迅维新书《苹果手机(iPhone)维修秒杀109例》,即将于3月上市,届时当当、京东、天猫、淘宝、各地新华书店均有售,79元。一线维修工程师倾力打造 ,数年维修经验提炼,囊括iphone手机快速维修技巧与要点 。

网友:
上次也是一个机器取了二级转换电压的管子 公共点都不出  需要验证

网友:
很多东西都会导致不同的问题发生

网友:
看来需要高手来解释一下SMB信号 引起不出SLP信号了

网友:
还是得理论过硬,我查到EC,更换后还不行我就不再换了,又上了一课。版主厉害。

网友:
SMB信号会引起这吗

网友:
小白受教了,不过精华在于那几个上拉电阻

网友:
进水的很难修的

网友:
维修还是得细心啊 有些信号还得高手来解释解释

网友:
大神呀   学习啦

网友:
你这啥眼睛啊,电阻腐蚀成这样的也不换啊,你就不怕不稳定啊

网友:
SYSON没有到PU701,只到了PU501.

网友:
这个修的 需要一定的功底……

网友:
看到这些大师已经对查信号这么熟练,就知道我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
信号电阻级的大师,发威起来头头是道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进水机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编辑你好,我是这个帖子的作者,对于这个机器,返修了,我仔细查了一下,还是不触发,细查之下是rtc复位还有srtc复位的延时电容腐蚀容量不够,导致延时时间短,不能复位18ms以上,跟换1uf电容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