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不坑吗?RT8204A和RT8204B根本不可代换!驳某人误导之言论

楼主(2017-02-18):
如题,RT8204A,芯片丝印JL=**,RT8024B,芯片丝印FR=**,如下图,维友们自己看:

大小都不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769-1-1.html此帖却说是可以代用,望坛友仔细甄别。

补充内容 (2017-2-20 09:45):
RT8204B打成了RT8024B

补充内容 (2017-2-20 10:18):
此帖完结,我的本意是想纠正不对的地方,避免大家走相同的弯路,看到各位的评论,也让我认识到一些问题,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做好自己就好。

网友:
没有找到可以代用的。

补充内容 (2017-2-20 09:45):
1楼的是写错了,实为RT8204A和RT8204B不可代换,经过测试,RT8204A和RT8204C代换,可以出1.05V VCCP。但是个人觉得还是最好用原型号。

网友A:
人家的是RT8204A与RT8204B可以代换,你的是RT8204A和RT8024B,人家的是差了一个字母,你的是差了180个数和一个字母

网友:
A和B的芯片,大都不通用,像8120A,8120B

网友B:
我老花200度,难倒你老花2000度?RT8204B与RT8024B,你看花了。

网友:
RT8204A和RT8024B差好远啊,楼主

网友:
高人啊!佩服如果能替换那真的吊炸天了

网友:
最好是一样的带环

网友:
芯片型号都不一样好吧。

网友:
这个B跟A大小都不一样了

网友C:
RT8024B你是 打字错误吧

网友:
越看越糊涂,描述不清。

网友D:
这个坛友发能通用也是好意,其实说白了只是给大家个建议,你要是非往上靠也没办法

网友E:
那就是应该后缀不一样所以才不能代用  验证了就好

网友F:
楼主是写错了吧!AB型能不能代用,得拿出PDF看引脚,来证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是RT8204A与RT8204B可以代换,你的是RT8204A和RT8024B,人家的是差了一个字母,你的是差了180个数和一 ...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我什么时候写的是RT80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花200度,难倒你老花2000度?RT8204B与RT8024B,你看花了。

你再看下,到底是眼花了??他写的是8204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花200度,难倒你老花2000度?RT8204B与RT8024B,你看花了。

自己看20楼截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是RT8204A与RT8204B可以代换,你的是RT8204A和RT8024B,人家的是差了一个字母,你的是差了180个数和一 ...

看20楼截图,我哪里看错了?

网友:
a和b应该通用吧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
有些只看图纸  没有真正换过

网友H:
RT8204A和RT8204B的引脚定义和应用电路基本一致,应该可以代换,你遇到不能代换并不能完全否定别人的说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20楼截图,我哪里看错了?

大家说得是你帖中内容写的有误,你写成RT8024B了

网友:
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我什么时候写的是RT8024????

楼主太不仔细了,都没发现自己错了

网友:
对啊,还是坛友眼镜好使,我都没发现

网友:
楼主说的也不是一个芯片呀,当然不能代换了
这不是你写的吗?

网友:
五十步笑百步,呵呵

网友:
代换我都 看好多帖子之后在换。。不然 麻烦了 谁都没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我什么时候写的是RT8024????

楼主的标题和内容不一样啊

网友:
没换过,下次注意

网友: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想代换的话最好是找到2个芯片的PDF资料。。仔细对比一下。。一样的话。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给所有的维修者提了一个醒  具体要自己去对比PDF分析              加分 !

网友:
楼主自己都写错了,,,

网友:
有个别后面不同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说得是你帖中内容写的有误,你写成RT8024B了

你说的是,的确是写错了,不过,标题是写得是对的,除了大小不一,脚位根本不对的。我后来用的是RT8204C,虽然也出了1.05V但是感觉还是有问题,脚位并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H:
RT8204A和RT8204B的引脚定义和应用电路基本一致,应该可以代换,你遇到不能代换并不能完全否定别人的说法.

...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目测RT8204B比RT8204A要小一些,要不就是我买的这个RT8204B有问题,比RT8204A要小一些,RT8204C和RT8204B大小一样,我刚才下了芯片说明看了一下,RT8204A和C的脚位相同,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不仔细了,都没发现自己错了

正文的确是笔误,我想说的是和标题是一样的,RT8204A和RT8204B大小不一致,至少我买的两个芯片大小不一致,或许原帖子的楼主他买的两个大小是一样大,我经过测试后,发现RT8204A和C可以代换,大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24B你是 打字错误吧

打错了,实际描述应该和标题一样,我买的RT8204A和RT8204B大小并不一致。照片已经帖出,可以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坛友发能通用也是好意,其实说白了只是给大家个建议,你要是非往上靠也没办法

的确,所以我找来了RT8204B,发现并不能代换,我也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准确一些。看来我纠正这个问题,反到是有问题了,以后只要默不作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写错了吧!AB型能不能代用,得拿出PDF看引脚,来证明。

根据芯息说明书,脚位是一样,但是我买的这个大小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面找了RT8204C,可以与之代换,出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应该后缀不一样所以才不能代用  验证了就好

RT8204B我没有焊上去,因为略小一些,没有验证其能否代换,找了RT8204C做了测试,可以出1.05V。

网友:
楼主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芯片一样吗 亲

网友:
打磨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文的确是笔误,我想说的是和标题是一样的,RT8204A和RT8204B大小不一致,至少我买的两个芯片大小不一致 ...

楼主费心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