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V1000 不开机

楼主(2017-02-18):
今接到小新V1000一台,客户说不开机,接机打单后送走客户,上电电流0.7 不开机 打开无进水,内存换过,BIOS没找到,都是G50 G40之类的,谁有这BIOS啊 谢谢

网友:
此类机器多为BIOS故障

网友A:
这机器应该在保吧,好新的机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bios论坛就有的 按版号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在保吧,好新的机

刚刚开始过保

网友:
最后刷BIOS好了 论坛上有个自己合的 刷完闪电亮机

网友:
此BIOS 保证OK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小新V1000 ACLU1-ACLU2 NM-A271 REV-1.0 2013-12-05.rar

网友:
楼主BIOS是买到的么

网友:
正好需要 刷下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你如果严重怀疑BIOS的问题 直接TB去买一个BIOS不就完了 几块钱的事情   别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