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飞利浦193E 没电源

楼主(2017-02-18):
  开始测到场馆短路了。 就把场馆还有芯片一起换了,换了后场馆S输出150v  可是后面还是没有12V 电压 这些 。维修陷入困境  上论坛请教高手帮我解答下,或者给我说一下下一步的维修思路。

问友人,换了e 二极管~~~

网友A:
测量一下连接开关管S极的电流取样电阻,看看断了没有。

网友:
换板才几十元

网友:
修出来就省了几十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连接开关管S极的电流取样电阻,看看断了没有。

感谢版主,目前已经修出来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要是我直接就换板了呵呵呵

网友:
修出来就好  省钱 又有钱收

网友:
不错,修好了既练手又省钱了

网友:
原来是整流管坏了。电源板主要件就哪几个,其实不懂原理只要花时间测一般也能修好

网友:
能修就修,这样才能减少成本

网友:
整流二极管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