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7420 进系统 掉电

楼主(2017-02-18):
dell 7420 进系统 掉电   风扇狂转    EC进水了 怀疑是温控电路的事  换完EC  故障依旧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的   怎么解决得

网友(2020-04-27):
现在手头上,正在修一样的问题,进系统掉电

网友:
刷了,BIOS,在测试,还是会不定时掉电。不会进系统就掉电了。也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