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这是什么状况?搜索急一点就这样了,无语!

楼主(2017-02-18):
就今早才出现的,一搜索频繁点就这样,根本没法搜索,要等一会儿又正常了,昨天都没这情况啊!是我的机子问题吗?还是这网站问题?大家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这还问,搜索的时候悠着点不就行了。服务器又不是给哪个人专用的。

网友:
专门给你们设置的门槛,要不然服务器天天都得挂

网友A:
搜索一分钟内不能操过50次的,您操作的太过频繁了,下次搜索之前间隔一会再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分钟内不能操过50次的,您操作的太过频繁了,下次搜索之前间隔一会再试吧!

我只是在几秒内点了2次就这样了呢,一分钟怎么都点不到50次呀。有时候搜索型号的时候输错了或者不对就马上改一下重新搜索就会出现这样呢

网友:
点的次数太多了。

网友:
操作过于频繁稍等下就好

下次注意不要频繁点击搜索   那个50 次有时候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在几秒内点了2次就这样了呢,一分钟怎么都点不到50次呀。有时候搜索型号的时候输错了或者不对就马 ...

点得太快了,这是防攻击....

网友(2017-03-24):
操作过于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