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系统放英语光碟出现异常问题

楼主(2017-02-18):
最近遇到几起DVD放那种纯录音的英语光碟,出现Windows media player安装不正确,必须重新安装,是否……下载安装而导致,光碟无法播放。试了一些办法没有解决,重新下载安装出现Windows副本不是正版而无法安装,下载其它播放器也不行,只能打开光碟盘符用酷狗可以放但是不方便。最后是重新安装系统解决,求解此问题如何不重新安装系统解决,系统winXP望遇到的朋友一起探讨!

网友:
里面是什么文件格式?我遇到过有的光盘里面是音轨,好象用老的播放器才能播放。因为现在一些教学音像出版单位并不会应用很新的技术。

网友:
换一款功能全的播放器应该 就可以了

网友A:
换个播放器试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播放器试一下吧

换了常用的都不行,暴风影音,百度,QQ影音等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常用的都不行,暴风影音,百度,QQ影音等都不行,

难道是光驱坏了?

网友:
楼主先拷到本地硬盘,找个常用的播放器再播放试试。我觉得不应该跟系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