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索尼vgn-fe51b/h冷机要好久才亮屏幕,热机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18):
SONY 索尼vgn-fe51b/h冷机要好久才亮屏幕,热机正常,是什么问题。冷机大概需要几分钟才亮屏幕,电流跑到0.7定住,很久才跳过到1.5a亮屏幕,热机时候正常,,,是什么问题,,,不知怎么查起,,,,

网友:
好复杂完全看不懂

网友:
程序不有刷过嘛

网友A:
加热某个部分 开机正常 故障点就在于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某个部分 开机正常 故障点就在于这

基本全板加焊接过,电容全部加过换过,还是没能找到,,,进系统一切正常。。。。电流0.7是不是跑不过内存。。。据说有人说弄那个波动开关好的,,,我试了没用。。。。

网友:
估计就是某个小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冷机时测量各个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
这种板最难搞了,我这里也有一块。

网友:
这个有意思,慢慢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