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独立显卡怎么都打不上 求大神告知 在线等。。。。。。。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有碰到过刷BIOS解决的

网友:
测测显卡供电

网友:
查下显卡的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 检查显卡工作条件 换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吧,先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