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S图纸不开机

楼主(2017-02-18):
该机器不开机很多是键盘开关坏影响的但是键盘太贵了,大家可以飞两条毛毛虫吧原来开关拆掉用一个很薄的显示器开关装在原来的位置就好了。免得成本高了客户不修叫他搞外接键盘手工

网友:
楼主是图纸还是BIOS

网友:
键盘上的开关坏了,我也是有改过

网友:
这个改的比较多  键盘成本太高了

网友:
T400 T60  T410等 好多都是如此

网友:
xuexiexuiexi le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ibm的带开关的键盘是容易坏

网友:
开关坏了可以接,键盘坏了不好搞,只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