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没待机

楼主(2017-02-18):
图中ACOFF为低PQ109截ACIN为3.2V

网友:
检查ec看看有问题没啊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没待机,是没3,5伏还是没公共电压啊你上个充电线路图

网友:
查EC条件把估计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没待机,是没3,5伏还是没公共电压啊你上个充电线路图

这你都看不明白
没B+

网友B:
找图纸。…。……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

又一水哥,,,,,

网友:
保护隔离故障,ACIN得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