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三星R429 进水机器的维修。

楼主(2017-02-18):
接手一台三星R429 ,客户描述不能上电开机,去电池 上电流表测机,待机0.16,按开关无反应,马上断开电流表,当客户面拆机,拆开之后发现明显的进水痕迹,内存供电管Q536已经烧糊了,给客户登记留机维修。
首先清理干净,更换掉烧糊的Q536,再测试发现,待机还是0.16,明显偏高,手摸到U517,发烫,判断应该是后继有短路,马上测内存供电L6,果然对地短。断开电感两端再测,应该是芯片U516(AO=CB)这端的短路,图纸上为芯片APM7141,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搜论坛发现TPS51117可以代换,直接代换,再上电测试待机0.01,正常了,按开关可以触发了。
上CPU内存测试,发现电流跑到2.4左右不亮机,而且有CPU供电管明显发烫,找CPU代换,跑1.2多不亮机,再换内存(因为之前发现内存有进水痕迹),上电跑0.5多,稍有延迟,跳到1.3亮机了,维修至此结束。

顺便奉上亮机图片和图纸
感觉不错的,可以给我加分哦

补充内容 (2018-9-26 16:40):
精华帖自动收费的吗?

三星R429 I3 板号BA41-01190A.pdf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个通病  放硬盘位置

网友:
都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恩呀,不错下次看看呀

网友:
三星通病特别多

网友:
所以三星电脑关门了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芯片和内存条好了吗

网友:
判断准确秒杀了

网友:
都烧糊了   还能修好啊

网友A:
这下成本高了,修主板,换CPU,换内存,看这键盘也是要换的节奏

网友B:
又一次我拆开一台三星笔记本,什么也没有做,再安装上居然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次我拆开一台三星笔记本,什么也没有做,再安装上居然不亮了

这点子 赶紧买彩票

网友:
你这维修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u 内存 加上维修 这个板子  报价是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下成本高了,修主板,换CPU,换内存,看这键盘也是要换的节奏

键盘不用管,家里有小孩,扣坏的,加个内存钱,送个CPU拉倒,维修难做啊,不比开医院

网友:
不错   楼主   可以加分

网友:
就那管子坏了系统供电也坏了学习了啊?

网友:
坏的东西那挺多的

网友:
这故障收费多少啊

网友:
谢谢 楼主 分析 小白就差思路

网友:
cpu和内存都坏了吗,楼主

网友:
你这个机器待机 是先出还是后出··

网友:
价格不是很好报

网友:
一不小心,成本高了,还能赚钱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