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金A1534不上电

楼主(2017-02-18):
土豪金A1534不上电,测应该是没有主供电。U7100也就是充电芯片ISL95530发烫,定一个新的回来更换依旧发烫。测两个Q7110与Q7120均末短路.测L7130、F7140对地阻值正常。下一步不知道测那里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

网友A:
阻值正常        按照芯片条件查下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装系统的还没来过

网友:
路过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高档机没有修过

网友:
但就是测不出来  那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        按照芯片条件查下

只测了一个ACIN脚,别的都没测。集成度太高了。连表笔也没地方放。很多测试点都没法测

网友B:
我的也一样,楼主的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楼主的修好没?

充电芯片的H2脚微短,是u4700坏了,拉低充电芯片的电压所以烫手。换了就好

网友:
15年12寸金接可调电源,可以接保险F4700吗。我接了,不自动上电。但接原装电源可以上电。各个电感都有电压呀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拆开都无从下手啊

网友:
二手区刚好有人在卖 你去看一下 好像是1500

网友(2017-11-16):
集成度太高,换我修无从下手。光小BGA芯片的焊接就有得头痛的。

网友:
觉得应该是有芯片短路了!
多看看 和观察吧。

网友:
看这芯片密集度,脑袋瞬间膨胀呀,我就没弄过这,最多就是装过系统,苹果的产品

网友:
有短路,慢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