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开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维修

楼主(2017-02-18):
一款华硕A58M-K主板,版本1.00。开机显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当然在15秒后关机。经查前置USB端口的+5V针脚只有1.3V左右。查点位图,该电压通过一个自恢复保险丝连到“USB设备唤醒插槽(3-pin USBPWF)”,即跳线选择+5V或+5VSB的3针跳线脚。当前默认跳线至+5V。开机测+5V端电压正常,而中间脚电压只有1.3V左右。问题就出现在跳线帽接触不良。立马换掉,开机故障解决。
附上A58M-E 1.00的点位图,故障区域的点位跟A58M-K 1.00的一样。论坛A58M-K 1.03的点位图与1.00版的零件位置相差甚大。

网友:
华硕老通病  也是几乎天天要弄的

网友:
华硕15s关机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跳线帽还会不良  少见

网友:
跳线帽接触不良还没遇到过,不过跳线帽掉了引起15S掉电遇到过一次

网友:
华硕15关机的非常多啊,好多都是822排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