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下 这款主板的VDDA 在那

楼主(2017-02-18):
板号  AGF61D    小白找了好久 都没找着VDDA  怎么回事  还有  CPU 旁边一个单MOS 是什么供电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2.5V电压吗

网友A:
像你这种情况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可以上个假负载上去量 假负载上面都有标示的 不然你想直接去找的话 有点难度哦

网友:
就是2.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情况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可以上个假负载上去量 假负载上面都有标示的 不然你想直接去找的话 有点难 ...

看来只能这样了,  第一次看到这种板子,老觉得奇怪

网友:
CPU座子旁边的小电杆

网友B:
实地的大神居然问这种问题,找个假负载用表笔戳啊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

网友:
一般都是在cpu座附近  5脚或6脚的小芯片产生的

网友:
CPU座子边上1117!

网友:
上假负载跑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大神居然问这种问题,找个假负载用表笔戳啊

估计教他的老师看到要吐血了。如果都在板上标注供电,时钟,复位,那真是大好事。

网友:
一般看电容基本能识别一些

网友:
产生VDDA的元件一般是一个小小的有点像1117稳压管的元件,也有可能是个小五脚元件。最好是装上假负载,用万能表直接找到直连的元件最准确

网友:
用假负载,不然假负载就没出现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大神居然问这种问题,找个假负载用表笔戳啊

就是个实习生,大神的路还远差着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教他的老师看到要吐血了。如果都在板上标注供电,时钟,复位,那真是大好事。

吐也要问啊,跟常见的板子不一样,问问大家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吐也要问啊,跟常见的板子不一样,问问大家的看法

只有有假负载这都不是事

网友:
上假负载,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