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5A大短,也有点曲折的维修,G480维修记

楼主(2017-02-18):
中午,一个女客户送来一个联想G480笔记本,笔记本已经让他老公拆开, D壳上屏轴的5壳螺丝柱子全部断裂(修螺丝柱子咱们暂且不谈。)。既然已经拆开了, 那我就插电试试吧,一插电19V直接被拉低到3.9V,电流到4.5A左右(短路的可调电源忘记拍照了),告诉客户,电脑短路了,需要维修,费用240元,(我们这里维修费用还是可以的,但是数量比较少)女客户也着急上班,就同意了,那么我就开修。
打值公共点对地500欧左右,窝草,公共点没有短路,但是大短,什么鬼,那我就烧鸡吧,一烧鸡问题出来了,公共点短路了。
PC3802发烫,拆掉,PR4002和PR4001发烫拆掉,还是大短,再把PU3801拆掉,不短路了,换一个场管上去,以为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并没有,装上就是大短,
这会儿就不怕烫了,用手触摸,触摸到PC3802(这时已经把电容拆掉了),摸两点的焊盘,不短路了,以为是这个问题,用一坨锡直连。直连之后,不短路,也不发烫了,但是没有待机,全板漏电,我滴个奶奶,手放在电容上面有一点麻麻的感觉。哎,不是这里,继续查,这时已经没有侥幸心理了,好好查电路吧,把隔离管PU4001拆掉(PU4001和PU3801这两个场馆在一起,并排),不短路,PU3801拆掉,不短路,那么就是后级短路了,并不是这两个管子所在的电路了,看电路图,查PQ4001,没有问题,周围的元件测一测,是好的,这一块可以放心,不是这里的问题。着重测量PU3801这里,刚才一个问题,就是短接PC3802,全板无电压,漏电,那我不短接了,测量后面的电容,没有问题,这时看到PQ3802和PQ3801,怀疑是这两个出的问题,把PQ3802拆掉,不短路了,手摸全板时,在显卡背面,上面的地方,有一个电容发烫,拆掉,估计是它的问题,因为在安装上PQ3802,这个电容是没有温度的,只有试着拆掉才摸出来,也是蒙的,哈哈.,再装上三极管,待机有了,触发亮机!!!!

网友:
哪位朋友解释下PC3802短接的问题。我没有深入,那天较忙,还有台式机和显示器在等我。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8458-1-3.html,这也是前两天发的帖子,进水机,同行送来的。XPS是惊喜

网友:
是有点曲折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云里雾里,是显卡背面的电容短路了?容我再看看

网友:
哪有短接电容的 G级需要低电平才导通

网友:
短接3802是几个意思?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烧鸡大法真的好用

网友:
240可以干

网友:
大短路  还是比较好修的